求助:钣金件的焊接问题

楼主(2009-04-20):
我司想自己做机柜的钣金制造,想了解下,机柜类的焊接主要用到哪些种类的焊接工艺?各种工艺需要用到的气体都是什么?

恳请哪位大侠赐教,小女子先拜谢了~~~~~~

楼主:
二楼的大哥,氩弧焊和CO2保护焊是不是都属于电弧焊,只不过增加了CO2或氩气作为保护气体啊?

网友: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氩弧焊、电弧焊(看情况用)、点焊......
引用 网友A:

有这些就够用了

网友(2019-07-19):
二保焊、氩焊、电阻焊。气体是二氧化碳和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