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机柜的焊接问题

楼主(2009-04-20):
我司想自己做机柜的钣金制造,想了解下,机柜类的焊接主要用到哪些种类的焊接工艺?各种工艺需要用到的气体都是什么?

恳请哪位大侠赐教,小女子先拜谢了~~~~~~

网友:
机柜大多采用电阻焊,当然有些也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主要看应用的场合及要求了。

网友:
你的机柜是什么材料的。。多厚的。。一般CO2和TIG焊两种。。如果是镀锌板的话,采用MIG电弧钎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