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6-GF30 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9-04-20):
PA6-GF30 是什么材料? 现在汽车发动机的进气管是使用这种材料压铸成型。 如果测试这个材料所做产品的断裂强度,执行哪个国家标准?

网友:
PA6-GF30为工程塑料的一种,也叫尼龙单6,且含30%增强玻璃纤维。
注:该材料通常是应用于注射成型,应该不用于压铸(金属适用)
欲测试断裂强度,每个国家都有标准,若是咱国内自主开发的就用国标好了。

楼主:
回复2#朋友,
是注射成型.
这种材料是塑料还是树脂? 他的形状是黑色颗粒的,我们公司称为树脂.
请问测试方法的标准文号是哪个?可以在网上查到吗?

网友:
树脂其实是日本的说法吧,这种材料就是热塑性塑料啊。
另外,请问是客户要求你们测试吗?通常产品是不用做材料性能测试的,材料商本来就要给物性表给你的啊
物性表里面就有了断裂强度的
给个标准参考:ASTM 美国材料与实验协会
但这标准网一般是找不到的哦

楼主:
不是测试材料的强度,
(汽车发动机的进气管是使用这个材料做的,产品上有个刹车管接头,这个空芯薄壁管接头是有强度要求的.)我们使用万能试验机定期测试这个强度,目前的困惑是不知道是否有这个材料做成的产品的强度测试标准.(比如测试的速度).

网友:
30%玻纤增强级尼龙6

网友:
怎么我想说的你们都说了!

网友(2012-09-06):
我司在用

网友(2013-05-28):
没有威望了

网友(2013-07-11):
楼上说的很全

网友(2013-08-11):
尼龙单6加30%玻纤

网友:
百分之30玻璃纤维的PA66尼龙,热塑性材料,不适合压铸,适合注射成型,压铸一般用于热固性塑料,SMC,BMC 等,
这个材料的强度一般材料供应商都会提供,但是具体的强度还与零件的结构有关,我们公司正在用百分之50玻璃纤维的PA66尼龙

网友:
尼龙 加 百分之 30的 玻纤,强度 较好 ,但是 变形比热固性塑料大

网友:
测试标准都是 根据 零件的外观 尺寸 和 使用 条件 ,公司 自己 制定 的吧 ,材料 测试 只是 测试 物性表里的 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