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头设计---请教

楼主(2009-04-20):
请问如图示外翻边型
应该如何设计铆头?
铆接需要力应该如何计算呢?
谢谢先,那位大侠有相应的资料?

网友A:
这个我经常设计啊,有成功的经验啊=哦
产品是什么材料?直径、材料厚度是多少?
是翻边成平型(90度角),还是半圆型(花朵一样的形状)
用气缸来铆接,还是用小型冲床来铆接?
请把参数提供出来

楼主:
谢谢狼兄
铆钉外径4.8内径3.8材质Q235  铆在管子上的,铆接后管子可以转动的,翻边成平,气缸铆接。

网友A:
这个好办啦,冲头形状我帮你搞定,铆接所需冲击力,你自己搞定哦,因我设计的铆接模具,产品全部是铜材的,Q235的没有试过,不敢下结论
铆接后的直径和高度,以及圆柱度,有没有严格的要求啊?如果有,就要设计得负责些,铆接冲头要用弹簧预压保护套,而且定位要求也很高,否则很难保证。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很简单了,直接用一根冲针搞定

楼主:
这个铆接要求不高,用于折叠椅子上的
铆头中间部分是要分离的(可移动的),用来引导铆钉定位的。
冲头形状给俺就可以了。谢谢
方便的话可否发一份你设计的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没有什么要求的话,就上面那张图片样式就差不多了,引导铆钉导向,不一定要冲头中间分离啊,在冲头前面设计一个锥型的圆柱就可以导向了啊。
我设计有很多和你那个差不多的,而且我们还要求铆接后的直径、高度、圆柱度、强度等等,在公司电脑上。
这里有一套接点铆接的,原理一样的,只是中间的冲头形状不一样而已,贴个图给你看看,供参考,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狼兄(前二天出差)

网友(2009-12-08):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请帮忙解决  我们要求做一个外翻边型的铆头  用来铆接管子的 管子的内径3.9mm外径4.7mm  铆接后要求翻边高度为0.3mm

网友:
不错~~来学习下!!我现在也正在设计一个铆头~~~~

网友(2010-04-26):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想请帮忙解决。  我们要求做一个外翻边型的铆头  用来铆接两块连接板的 :内径8mm,外径9.8mm  铆接后要求两块连接板转动灵活翻边为R形状。
在此先谢谢您了!

网友(2011-06-28):
很好 但我想参考 却下不了 急  我的外径是4.8  内径3.5  高度是4.1   需要翻边是0.5的长度   翻成90度

网友(2012-03-06):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办啦,冲头形状我帮你搞定,铆接所需冲击力,你自己搞定哦,因我设计的铆接模具,产品全部是铜材的, ...

内径2.8外径3.9铆成平边!材料45#!
相设计成让位铆头!主要是考虑铆头铆压后取出和压平深度控制!
怎么设计?

网友:
铆头设计尺寸有相应的计算公式吗?或者经验规范等。以前做过虽然搞定了,但感觉自己就是蒙的,凭感觉,说不出准确的道理来,脑子里面糅合的都是材料变形,塑性等,然后拼凑一个出来。另外整个铆接工艺怎样才是最可靠的,对设备有什么要求,对铆头材料有什么要求,如何处理等,有这方面 的资料就好了。

网友(2012-04-23):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经常设计啊,有成功的经验啊=哦
产品是什么材料?直径、材料厚度是多少?
是翻边成平型(90度 ...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想请帮忙解决。  我们要求做一个外翻边型的铆头  用来铆接塑胶件和铜片的:要求外翻边高度0.65,C3604铜管内径0.80,外径1.10,要求铆点为整圆形,不会裂。跪求高手指点。发我邮箱里27122205@qq.com   感激不尽啊!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想请帮忙解决。  我们要求做一个外翻边型的铆头  用来铆接塑胶件和铜片的:要求外翻边高度0.65,C3604铜管内径0.80,外径1.10,要求铆点为整圆形,不会裂。跪求高手指点。发我邮箱里27122205@qq.com   感激不尽啊!

网友:
学习了...受益菲浅啊

网友(2012-07-03):
你好!我也需要做个铆头,压铆的,外翻遍,铆钉内径6mm,外径7mm!能帮忙设计下吗?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 我是害虫
如果没有什么要求的话,就上面那张图片样式就差不多了,引导铆钉导向,不一定要冲头中间分 ...

请教:半空心铆钉,外径ф8,内径ф6,外翻边高度1.5,做成平直或者整圆的都可以。材质1018(碳素钢,接近国标里的15#-20#钢)。请问如何设计,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参考文件,大侠如果有的话麻烦请发到sgtkqtepwq@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经常设计啊,有成功的经验啊=哦
产品是什么材料?直径、材料厚度是多少?
是翻边成平型(90度 ...

求指教,有相关的资料可参考吗?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3-09-02):
新手,威望不够。麻烦了

网友(2014-01-15):
请教一个问题,现在想做铆头,材料304不锈钢,想做平顶及圆顶的铆头,柱销直径为2.5,3.0,请问怎么做好,铆头材料是什么?

网友(2014-03-15):
搭楼主顺风车

网友(2014-09-08):
没作过,但经常有看到鉚这样形状的。

网友(2018-05-07):
引用 楼主:
这个铆接要求不高,用于折叠椅子上的
铆头中间部分是要分离的(可移动的),用来引导铆钉定位的。
冲头形 ...

大侠,请教一下
外翻边的形状是不是半圆就可以了,模腔有没有什么其他特殊要求,谢谢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