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通过网格构面,不能成功,求助!

楼主(2009-04-20):
UG通过网格构面,不能成功,求助!
按照教程一步一步地进行,但是最后就是做不出来结果,希望高手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
选择的时候注意箭头的方向
选好后选择好约束面

楼主:
约束面试没有问题,关键是断点的问题,出现了断点不知道怎样将断点缝合阿

网友:
主要是你没修剪面前的那个面是缝合起来的
并且不顺
所以这个面的边缘曲线就不顺
导致了后面做网格曲面跳出有缝隙和多个孔的错误提示!

网友:
先把那两个面修一下 再做网格 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