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系数---请教

楼主(2009-04-20):
我看过好多的折弯系数资料,大体上差不多,一般都是90度折弯的系数,最后我认为不必一定要按照那些系数做,用几块板折一下,折前的尺寸和折后的比较几次就能得出结论了

网友:
这是一种方法,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形成好的资料

网友:
偶们也是这么干,简单,实用。
好像是野路子。感觉比计算好。
不同厂家的板材都不一样。而且他的板厚也有误差。

网友:
适合于专业钣金单位,必须的。

网友:
学习中,有空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所谓的系数也是从生产实践中来的,
所谓理论来源于实践再用理论来指导实际工作吗

网友:
也上一个inventor的折弯计算资料。

网友:
实践可以指导理论!

网友:
折弯系数跟v槽和材料有关系

网友:
看机型了与板材了,对于标准板材通过系统计算出来的基本没什么差错的

网友(2009-06-03):
,所谓的系数也是从生产实践中来的,

网友(2010-09-04):
有现成的经验我们应该运用,在没有更好的理论之前,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