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如图零件怎么画

楼主(2009-04-20):
兄弟我刚学SW,有如附图零件,是线鼻子,哪位大侠有时间帮忙看下该如何画?

网友:
是不是分成两歩成型后,利用倒圆角实现中间的部分连接,或者整体旋转出来后,逐步雕刻
同是菜鸟级别,没做过,还真不好说,有空我试试

网友:
我也是出学,觉得要学的东西真的太多,自己太无知

网友A:
不知是不是楼主要的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钣金件,冲压以后再卷成圆筒形。

网友:
这个要做一样是有难度咯

网友:
这个东西做出来也太容易了

网友:
这个能交差吗?

网友:
都很厉害啊,佩服

网友:
高手很多呀,

楼主:
四楼大侠做的似乎是正解,能否告知用的什么特征?其他两个请注意圆片底面和圆筒母线在同一平面,拍的有点不清楚,谢谢参与。

网友:
高手很多呀

网友:
接近了,但我还是不满意

网友:
我做了一个,呵呵。用的是边界曲面。

网友(2009-07-08):
想知道这个零件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
铜鼻子,上面几个感觉还差一点点

网友(2009-12-19):
下料后,冲压成型

网友:
论坛里高手很多啊   又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铸造件?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汽车配件厂上班的,这个好像是电瓶线的接头呀

网友(2011-11-29):
看看是不是你要的,我感觉还可以。时间比较紧,大致画了一下。

网友:
应该是铸件吧!!学习一下也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铸件。线鼻子使用时要有较好的变形能力,铸件一般伸长率小。圆柱部分还有缝隙。一般加工冲压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不是楼主要的

这个也很强大,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做的,能不能传上个步骤

网友:
楼主图片拍的不是很到位啊,按我们画图视角拍出来好点,现在不确定园平面跟圆柱有没有相切啊

网友:
学一学  看一看

网友:
,为什么高级模式传不了图片了?
这个改一下草图应该满足楼主要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