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规格最小无纸记录仪

楼主(2009-04-20):
KH200B蓝屏无纸记录仪

KH200B小型蓝屏无纸记录仪(72×72mm最多4通道输入,160×80mm最多16通道输入),为蓝屏液晶显示。仪表具有万能输入功能,集热电偶信号、热电阻信号、标准电压、标准电流信号于一体。可提供报警、馈电、打印、通讯等功能。仪表具有强大的显示功能,高精度棒图显示、实时曲线显示、历史曲线追忆、报警状态显示,同时可直接查询年、月、日、时、分、秒的数据,快捷方便。使用RS232/485通讯,可与组态王、MCGS等专业软件进行组态。数据可直接通过任意U盘导出,U盘既插既读,无需任何操作;分析软件可导出EXCELL数据格式或曲线格式,直接打印既可。

一、主要技术指标二、型号说明

测量精度:±(0.2%FS+1)个字
电源电压: 85-240VAC
显 示:128×64点阵式液晶显示
输入规格:
热电偶:K、S、E、J、T、B
热电阻:PT100、CU50、CU100
线性电压:0-5V、1-5V
线性电流:0-10mA、4-20mA
其它输入:R、WRe526、Mv、其它
输出规格:
固态继电器输出
8路继电器输出(最多)
打印/通讯接口
DC5V/DC12V/DC24V馈电
USB接口
记录时间:
四笔记录:72小时 (记录间隔1秒)
断电保护时间:
用FLASH MEMORY保存设置参数和
历史数据,断电后永久保存,采用硬
件时钟,掉电后也能准确运行。
环境温度:
0-50℃
环境湿度:
0-85%RH

新功能:USB接口:插U盘备份历史数据和报警信息,接打印机打印历史曲线和数据;可通过U盘备份历史数据,再到PC上用“科昊无纸记录仪U盘采集系统”进行历史数据查看与分析

如:有一台表的型号是:KH204B-F-2-U;主机型号:KH204B,小型蓝屏无纸记录仪;
外型尺寸:F型72×72mm;两个继电器报警输出;USB接口功能;220VAC供电电源

网友(2024-07-10):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