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铁加工,每月几万元的刀具费,该如何改进刀具啊-------请教探讨

楼主(2009-04-20):
现在接了4个加工件,每月每款有1万多件,可是刀具费高得吓人,当初不知道纯铁是如此的难加工.也以此告诉各同行,纯铁的加工可要注意哦.

网友A:
我公司已经做了2年的纯铁DT4加工了,刀具费用在我的控制之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讲讲您是如何控制的呢?

楼主:
期待中.......其中一片150RMB京瓷的刀片只能够加工500件

网友:
纯铁和铸铁有什么区别,灰口铸铁和纯铁那个好加工些,干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什么是纯铁

网友:
用硬质膜层的刀,比如氮化钛或者氮铝钛膜层的刀。应该能提高一倍的寿命。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刀片这么贵?形状很特别吧,不是合金涂层的?

网友:
楼主能介绍一下纯铁的信息吗?

楼主:
应楼上要求:
纯铁-DT4E其成分如下:
C(%)       Si(%)    Mn(%)        P(%)         S(%)
≤0.025        ≤0.20        ≤0.30        ≤0.020        ≤0.020

           Al              Cr             Ni               Cu
   ≤0.15~0.50     ≤0.10      ≤0.20          ≤0.20
矫顽力 Hc A/m 不大于48
最大磁导率① μmax H/m ×10-3 不小于11.3

网友:
纯铁...没见过啊....~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听过纯铁。

楼主:
没有加工过,不过个人估计纯铁的含碳量低,这样刀具加工润滑性教铸铁差,且纯铁脆,易导致刀具,所以选择合适的型号的刀具及刀具的角度和切削要素对刀具寿命有很大的影响。
引用 网友B:

第一没有错,含碳量只有万分之0.3
纯铁的特性是软,韧性很好,加工时候是磨损刀具,不会崩刃.

网友:
纯铁我们也叫软铁,电磁器件上用量很多,比如喇叭,继电器等等,有时候用高速钢加工反而比硬质合金刀具要好,不如试试看。

网友:
能不能提供一下图纸,或者告诉我们是那种加工?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网友:
纯铁用的很少,看了上面的一些介绍,长见识了

网友:
没有加工过,不过个人估计纯铁的含碳量低,这样刀具加工润滑性教铸铁差,且纯铁脆,易导致刀具崩刃,所以选择合适的型号的刀具及刀具的角度和切削要素对刀具寿命有很大的影响。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对金属材料了解很少啊,纯铁是含杂质很少的,很软,加工时容易粘刀,对刀具磨损很快,加工类似材料应选耐磨性好的刀具。

网友:
纯铁确实难干,特别是挑螺纹,每次师傅们都车得直“叫唤”

网友:
纯铁软粘,要用比较锋利和前角比较大的刀片,京瓷有软刚加工用的刀片,也不是很贵,不知道楼主150的是什么刀片

网友:
应该采用较大的前角和适当的后角。采用较大的前角的目的是使刀具锋利,切屑容易切下。适当的后角是减少后面与已切削面刀具的摩擦。楔角的大小能满足切削强度既可。在此基础上尽量增大前角,有利于改善切削条件。另外,应保证刃口锋利,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

网友:
用陶瓷刀片效果如何?
我有便宜的陶次刀片要么?
lusss@netease.com

网友:
本想建议移动到刀具版块!
但楼主的信息实在是……太吝啬了!

网友(2014-01-21):
我现在也要加工纯铁,1.5mm深4的槽。估计很费铣刀

网友:
不晓得纯铁是如何冶炼的?铸造还是锻造还是冷轧?

网友:
我觉得不用改进,多出点钱,多交点税,为国家做贡献啊,还有多点的油水。。嘿嘿

网友(2014-04-18):
引用 楼主:
应楼上要求:
纯铁-DT4E其成分如下:
C(%)       Si(%)    Mn(%)        P(%)         S(%)

您好,请问您能用到电工纯铁吗 我这边上海通治实业,专做电工纯铁,电话021-61995076 纯铁热线:13764403070 小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已经做了2年的纯铁DT4加工了,刀具费用在我的控制之中!

您好,请问您能用到电工纯铁吗 我这边上海通治实业,专做电工纯铁,电话021-61995076 纯铁热线:13764403070 小何

网友:
纯铁的加工确实比一般的材质对刀具的要求更高些,不知道楼主的机种是什么?还有就是产品的类型,最好能有图纸,就能更有针对性了。

网友:
纯铁,还没加工过,铸铁加工了十多年了…也很费刀粒!

网友:
纯铁主要是太软了,比不锈钢好加工一点

网友:
如果是质地软,有没有考虑过用车铜料的合金车刀呢?我现在在车42CrMo,硬度在40到45之间的轴料,也很费刀

网友:
刀具磨损快是肯定的,但最主要还是刀具的角度没选对。

网友:
那纯铁和不锈钢是不是有点相似?0 m- o$ g) h) p" c
都是不是很硬 粘刀 而且磨损很快?

网友:
几万块是不是夸张了,你多少台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