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控制面板上显示的转矩值是否准确?

楼主(2009-04-20):
变频器的控制面板上显示的转矩值是否准确?
其测量原理是什么?

网友:
萧萧天竹 网友好!
.
两年前,我在我们网站有过一个这方面的发言,具体见下面链接的7楼处,看是你要的不。
.
syw  090421---05.49

用PLC、变频器测电机轴扭矩(请教)====7楼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A%D6%E1%C5%A4%BE%D8

楼主:
萧萧天竹 网友好!
.
两年前,我在我们网站有过一个这方面的发言,具体见下面链接的7楼处,看是你要的不。
.
syw  090421---05.49

用PLC、变频器测电机轴扭矩(请教)====7楼
http://bbs.cmiw.cn/viewthre ...
引用 网友A:

TO syw开门造车
我看过您给出的链接了,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而且在该链接中没有说明变频器怎么得出的转矩值,我的问题是
在变频器实际参数值中有一个参数是电机转速,另一个是电机转矩,请问该估算值和实际电机转速和转矩比较有多大差距,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对于变频器显示的转速,转矩和功率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