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风机噪声时,怎么考虑电动机的噪声?

楼主(2009-04-20):
测量风机噪声时,怎么考虑电动机的噪声?
风机的噪声其实也包括电机运行时的噪声啊

网友:
电动机的噪音是属于本体噪音的,要从风机里减去的,如果是直连的,那就是一起的了。

网友(2009-09-04):
风机的噪声和电机有什么关系! 风机噪声是风机出风口处中心据1米侧和1米远的斜边距离的噪声值!

网友(2009-10-09):
风机噪声一般把电机噪声也算在里面的。有噪声要求时,如电机噪声过高需要给电机配备消声器或选用噪声低的电机。电机噪声与风机本体噪声的叠加有公式可以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