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TA的 液压数控 准备未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4-20):
谁知道 980TA 总是准备未绪 一会又好使!!!关机开了就好了 过一会又不行!

网友:
我可以修,你是那里的,我电话15336660791.

网友:
检查X轴,Z轴的硬限位开关.多数是行程开关进水或开关上的线头似接非接.

网友:
我有一台980TA的数控床子也是开机一会就报警:准备未绪.即使不给系统上电也是,最后发现是电机的冷却风扇坏了,引起热保护动作.

网友:
是控制箱里的一个保护开关动作,整机一通电冷却风扇就开始工作,如果风扇有问题,引起电流不正常开关过一段时间就动作,即使不给系统上电该开关也动作,然后系统上电就报警.

网友:
学习了。大家的经历蛮丰富的。

网友:
这个问题检查下行程开关,驱动器,急停开关,我学校之前有一台机床也是这样,检查是因为行程开关出问题,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都基本说到了需要检查的地方了,我汇总补充一下:
1、急停开关按下;
2、两轴行程开关压下(有的外观没压下,但是卡住了不回弹),或开关线头接触不良,或信号线有断裂的情况;
3、部分机床的主轴电机冷却风扇故障也会导致;
4、有些带液压站的机床会有压力检测,没有开其液压装置或者压力过低也会导致;
5、自动油泵缺油也会出现;
6、变频器报警也会引起;
按楼主所说的不是一直出现报警的情况,就要看是在什么状态下会出现报警了,如果在主轴运转并进行切削时,就要查查变频器;只是拖板来回移动(特别是Z轴)就会引起,那就可能是信号线断裂。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定的经验才行,如果有需要也可以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