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光规是什么样子的,怎样使用

楼主(2009-04-20):
各位大虾,请教一下螺纹光规是什么样子的,怎样使用,谢谢!

网友:
头一次听说 “螺纹光规”?

网友: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听说啊!期待中……

网友:
没听过,期待中

楼主:
我也是听说而已,不知道什么样子的,高手请指教

网友:
是不是螺纹大径的通止规啊

网友:
螺纹光规就是光滑极限量规,内螺纹控制螺纹小径用通止塞规,外螺纹控制大泾用通止环规。
这个在美国的螺纹检测体系是必须的!目的是保证螺纹连接的质量。

网友:
7楼说的好像有道理。可能是测量螺纹底孔的光滑塞规吧

网友:
学习了。7楼的兄弟有图片吗

网友:
原來是這樣一回事!!  光規我也是第一次聽過!!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图片,怎样用的,和普通的螺纹通止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光规是不是与罗纹通止规有区别啊?

网友:
光规就是检查内螺纹小径,外螺纹大泾的光滑极限量规。有时候可以叫“底径通止规”
尺寸依据是小径和大泾的尺寸公差,与普通塞规和环规没有没有区别。
可不是螺纹规。
实在太简单,没有图片哦

网友:
我见过一种,就是螺纹塞规的止规前面再加一个小径的通规
这个算不算

网友:
明白了。就是个PIN!!!!

网友:
螺纹光规就是光滑极限量规,内螺纹控制螺纹小径用通止塞规,外螺纹控制大泾用通止环规
有需要找我司制作。

楼主:
发个图片来,大家看看,

网友:
第一次听说。
学习了。

楼主:
是不是楼上说的PIN ?如果是,那和普通的塞规构造就一样了???

网友:
是啊,估计就是那个东西了,外螺纹的大径检具就是个环规!

网友:
但螺纹一般有大径和小径之分,光规不应该至控制一个直径吧!

网友:
七楼说的是对的  内螺纹检测小径 外螺纹检测大经 go nogo 就是和极限塞规一个道理 检测小径和大经是否合格

网友:
学习中
第一次听说

网友(2009-05-20):
是不是检验螺纹的底孔规?

楼主:
应该配合使用的吧,单独使用光规意义不大

网友(2011-05-17):
是不是检验镗孔的光规!
如图片

网友:
是不是测螺纹底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