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比例阀油液的清洁度一般需要达到几级

楼主(2009-04-20):
普通的比例阀油液的清洁度一般需要达到几级
伺服阀要到几级呢

网友:
比例阀要达到NAS6级,伺服阀要达到NAS5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例阀冲到7级有没有问题啊
我们好多都是冲到7级

网友:
通常比例阀的要求是:ISO4406(1999) 18/16/13 ,约等同于NAS 1638:7级。

网友:
没问题啊!我们厂就打到N7级

网友:
我们厂用的是六级

网友:
比例阀7级就可以了,伺服阀需要5级,一般在伺服阀的控制油路加一个过滤器。

网友:
这个有没有行业标准

网友(2015-03-25):
比例阀7级没问题,如果是精密伺服阀就按6级。 如需帮助可联系我Q:2581695396。本人做滤油机的高精密。

网友:
按照力士乐培训资料,相当于NAS7级或者更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