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折弯可以做吗 怎么选折弯模

楼主(2009-04-20):
(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好折

网友:
反正我们的机器折不了    小于Z字折的最低内寸

网友:
一次成型的话可能比较困难,分几次折弯应该可以吧。

网友:
用数控折弯恐怕有难度,中间的压平先做的话,没有办法完成两边的形状.先做一个90度的话,压平又没办法做,因为你的板厚度已经1.5了,而压平这里已经没有空间来进入模具了~

网友:
先折两边的还是先折中间呢?

网友:
如果两边先折的话中间这个压平怎么做呢?1.5的板厚要用多少的下模,你想想看?

网友:
折弯机折不了,通过其他设备也不能一次成型

网友:
辊弯成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
折弯还是没做出来 期待高手
做成零件成本太高了
还是期待高手用钣金做出来

网友:
折弯应该做不来哦

网友:
折弯机应该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