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 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09-04-20):
今天 一位新来的把数控车床的 卡盘给撞了  卡盘裂掉   法兰上以个螺钉也裂掉    买来一付呼和浩特产 卡盘连法兰   装上去要车一刀 与卡盘相配合  问题   一  行程不够没法车 拆了限位开关 还是不够    二   撞得太严重了  丝杆间隙有1MM 之多 如何调整  三  限位开关拆了  重新安装上去 只需回零九可以了????  请求大伙帮忙解答

楼主:
机床为  南京二机  CA6136 H    系统为BK300  类是广州数控980

楼主:
求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
你好!
一  行程不够没法车 拆了限位开关 还是不够                        ’没装过卡盘,无法回答你
二  撞得太严重了  丝杆间隙有1MM 之多 如何调整                 ,1MM,还是算了吧
三  限位开关拆了  重新安装上去 只需回零九可以了????         ’如果是超程限位开关,装上就行了。

wujp

网友:
你好:
   第一个问题“行程不够没法车 拆了限位开关 还是不够”,建议用一把长一点儿的刀去车,至于要多长,根据机床的实际情况,能车得着才行。
   第二个问题“丝杆间隙有1MM 之多”,建议再重新检查一下,这么大的间隙,不象是滚珠丝杠本身所能有的。要着重检查一下丝杠与电机的联接处及销钉是否损坏。
   第三个问题,重新安上去,只需回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伙热心帮忙  我先弄一下  实在没法就叫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