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 ,有什么耐用粗加工刀具?

楼主(2009-04-20):
厚度300,半径700 的半圆弧面,在卧式镗床上,回转工作台转动,进行铣削。如图

加工余量50~100mm 。有氧化皮。有什么耐用粗加工刀具?

楼主:
铣刀盘,选用什么牌子的,能切深达到10-15mm。

网友:
玉米铣刀铣

楼主:
厚度有300mm,能铣完么,接刀

网友:
先按线粗铣,再上插床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正反面铣

网友:
是什么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