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滑动轴承,内孔浇铸合金---请教

楼主(2009-04-21):
产品中有两道工艺过程是这样的。我们的产品就是滑动轴承。内孔浇铸合金。
1毛坯是锻件的,拉回厂里,进行温升650度,保温8小时,随炉冷却至200度,然后开炉门冷却。
。。。进行相应加工后。。。
2内孔浇铸合金前,其中有浸锡的工艺,锡溶液温度达300度左右。

问:第一次热处理应该就是回火吧?那后面一道浸锡的过程是不是又对锻件进行了一次热处理呢?

有谁能帮我分析下么?不甚感激!

网友:
所谓第一次热处理应该是退火,浸锡过程并非热处理。

楼主:
所谓第一次热处理应该是退火,浸锡过程并非热处理。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可是浸锡的温度有300度了。对工件没有影响吗?

网友:
300摄氏度不会发生相变,因为前面已经有类似的等温退火了,所以对工件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