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52-3上海哪有卖

楼主(2009-04-21):
厚度最好是在50MM或60MM的   还有国内可以用什么材料可以代替?

网友:
BS600MC/BS700MC/WELTEN590RE Q345B/Q345C/ST52-3-上海佳宝钢铁贸..
主营:钢材,耐候钢,耐大气腐蚀钢,弹簧钢板,汽车钢,高强度钢,汽车大梁卷,酸洗镀锌,热轧卷,冷轧板,集装箱卷,考登钢,焊瓶钢,,;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漠河路306号;电话:86-021-36213337

网友:
ST52-3德国牌号,为结构钢(用于桥梁,船舶,车辆等结构件)宝钢生产.
具体材料的性能数据可以进宝钢的网站上查看。

网友:
舞阳钢厂可以做

网友:
按S355J2G3的标准来买就是了。同样的标准可相互替代的。技术要求相同。ST52-3是德标,S355J2G3是欧州通用的标准。3楼说的不准确,船用板的360MPa级的材料与这种材料是相当的。但是技术要求上稍有差异。而且船用板还有其它的一些级别的材料。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与St52-3相当。国内而言这种材料算是成熟的产品,几家大的钢厂都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