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轴承的检测---请教

楼主(2009-04-21):
前段时间买了两套四点接触轴承。装配之后发现间隙太松,然后拿下来检测发现小了0.02mm。厂家回复的内容是薄壁轴承的尺寸是在加工时候控制的,一旦生产出来就没有办法检测。想请教高手,像这类轴承如何检测!

网友:

呵呵,这是厂家在狡辩。可以检测,只不过要控制好测力。还可以委托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测试

网友:

薄壁的比较难检,因为它变形比较厉害

网友:

这种轴承本来就是2种游隙   生产游隙和  装配游隙

楼主:

那哪里有这样的检测机构呢,都是用什么检测设备呢?

网友:

记得滚针轴承有这样的测量方法,供楼主参考:
准备:与轴承外径尺寸相适应的环规(环规内径尺寸与轴承外径的名义尺寸ISO N6下限公差一致),轴承内径通止规或锥度心轴。
方法:将轴承压入环规中,用通止规或锥度心轴测量轴承内径。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轴承都有生产游隙和装配游隙两种呢?还是只有薄壁的才有?

网友:

楼主的轴承尺寸为多少?薄壁轴承变形正常,但有一个范围。

楼主(2009-05-22):

轴承内径为:127    外径为:146
还有一款内径为:63.5,外径为:76.2

网友:

这里有一个窍门,在测量薄壁的时候,要包表的力矩调到很小,让它很灵敏,这样变形的因素就少了。

网友:

变形比较厉害

网友(2011-11-27):

哈哈,厂家真会狡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