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焊接模具

楼主(2009-04-21):
我碰到一个棘手问题,杭州周边可能做不了;
- Y, B  x- A7 ]3 L请社区里做模具的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应该是要加工这个零件吧,应该叫焊接治具吧,很长,又薄。变形比较难控制,材料用的是什么啊,看的不大懂,是德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