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滚齿插齿价格怎么计算?

楼主(2009-04-21):
如题,谢谢!

网友:
主要是看机床做完一件齿轮的机动时间+工人上下料时间+机床的换刀时间.一个工作日是八小时,看这台机床一个工作日做的齿轮总数,得出每小时件数.
机床的总功率千瓦大约等于一个时耗电量,但是频烦开停的话,耗电量要大一些.
机床磨损,刀具磨损,油料消耗
人工的工资等.最后成本核算,得出每件单价.

网友(2010-02-08):
能不能说的更准确一点。比如已知齿数,模数,齿厚的情况下,加工一个8级或9级精度的齿轮,一般怎么计算价格?主要是滚齿和插齿的价格。比如说滚齿机一小时多少钱之类的。

网友(2012-08-08):
看你一个工人看几台滚齿机,如果是多台机器的话 你可以简单的每天每台滚齿机创造一百五十元的价值来算每个活的单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