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液压油过稀、过稠对液压系统的影响?

楼主(2009-04-21):
液压油过稀、过稠对液压系统的影响?如过稀,内部泄漏就会增大泵发热等

网友:
黏度偏大,会使系统压力降和功率损失增加,黏度过大则在寒冷气候下难启动。黏度偏小,泵的内泄漏增加,容积效率降低。黏度过低,会使系统压力下降,油温升高,磨损增加,甚至造成系统控制失灵。

网友(2009-05-24):
2楼的分析基本说出了稀与稠的危害性。

网友:
要刚刚好,所以不同润滑油有粘度指标,不能乱加的雅

网友:
油的粘度的选择以泵为主导选择

楼主:
谢谢各位版友的指导

网友:
谢谢2楼,收获了

网友:
在液压系统中,粘度过低,同时还会造成各个阀门处漏油,道理同泵,在管腔内窜油,从而导致液压系统内的压力不够,供油量不足,导致抗磨损性能降低,导致系统传动不稳定,继而会造成部件的损坏,造成生产的不稳定。最终,导致设备坏损,产品报废,长此以往,厂将不厂,然后倒闭,最后工人下岗,导致社会治安紊乱,导致警察需求量增加,导致公务员招生人数激增,继而导致考试教育系统财政丰收。也就是说,企业本该得到的利益被别人拿去了……

网友(2009-06-27):
油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啊  很难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及同仁的支持

网友:
液压油品的粘度在设计时都会有详细的计算及验证.应不可能存在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