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焊机器人减速器的选用---请教

楼主(2009-04-21):
请问弧焊机器人减速器一般都用什么的 RV 谐波 还有什么呢 比如六自由度的 六轴分别用什么的比较合适

网友(2013-11-23):
同上,希望大大们来解答一下!

网友:
选什么型号的减速机与你的机械手抓取的总量有关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