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小角度折弯回弹?

楼主(2009-04-21):
碰到一个角度为5度的小角度折弯,老是回弹,角度不稳定,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这种小角度的折弯回弹?

网友:
开槽、加筋

楼主:
楼上的,开槽怎么开,我们现在是利用刃口在折弯的同时压了一条槽,但是这条槽有影响外观。
不知道还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减小这个回弹。

网友:
换液压床子,打下去以后停留一点时间可能会好点,最好在把角度有意式做大于5度

网友(2009-05-30):
5du怎么折!还没见过呢!什么东东!期待

网友:
来个简图吧。

网友:
来个图纸会好一点,不然不知你折的是大尺寸还是小尺寸,有多厚的材料。
一般折弯到底进行保压一段时间会减少材料的回弹,不过也要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