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次元与2.5次元,2.5次元与3次元之间的区别?

楼主(2009-04-21):
2次元与2.5次元,2.5次元与3次元之间的区别不太了解,请指点下。

网友:
2次元说的就是投影仪,有像幻灯机一样的仪器,还有就是影像测量仪,能清晰的看到零件表面(比传统投影仪清晰多了)
2.5次元就是影像测量仪的Z轴上装有测针,或者有红外线,可以测量X、Y、Z的尺寸,不能全自动测量(我只见过这样子的仪器)
3次元就不说了,这里面有很多关于3次元的资料

网友:
楼上说的基本正确,但2.5次元同样也有全自动测量的

网友:
从校准的角度来看,二次元就是校平面,
二点五只是校准平面和z轴,空间如果出现偏差不管的,至于如何偏,后话,
三坐标就要不仅校正三个轴还要空间

网友:
以图为例,假设下表面为矩形,各角度之间夹角为90度,  但是整体上来说,它是正方体有点倾斜

这就是2.5次元与2次元,3次元之间的关系

它两维平面是正确的,z轴是正确的,但是3维空间不一定正确

网友(2009-06-04):
谢谢大家了 又懂了不少东西

网友(2009-07-09):
楼上说的基本正确!顶!

网友:
应该就是这样的

网友:
吟啸徐行  很专业吗 ?  做三坐标的?

网友:
你也是做三坐标的对吧,东莞兄弟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事实上我才接触过2次元

网友(2009-09-12):
2次元说的就是投影仪,有像幻灯机一样的仪器,还有就是影像测量仪,能清晰的看到零件表面(比传统投影仪清晰多了)
2.5次元就是影像测量仪的Z轴上装有测针,或者有红外线,可以测量X、Y、Z的尺寸,也有全自动测量(我只见过NIKE)
3次元就不说了,这里面有很多关于3次元的资料

网友:
没有用过2次元和2。5次元是不是就是OGP啊和OGP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一般2.5次元就是Z轴可自动调节的影像测量仪。

网友:
14#社友抄袭我的帖子!!!!

网友:
没有用过2次元和2。5次元是不是就是OGP啊和OGP有什么区别?
请各位大侠给小弟讲解一下

网友:
长见识,2.5次元我也没听说过

网友:
17# 李毅 海涵本人太懒了呵呵

网友(2009-12-24):
长见识了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