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1005 T DEFECT ERROR---请教

楼主(2009-04-21):
报警:1005 T  DEFECT ERROR
我从另外一台型号一样的数车机床传参数到一台参数已丢的数车(FANUC 0i 系统)
出现上述报警,手动换刀没有反转动作。

网友:
你好!
机床自动换刀动作正常吗?
这是一个机床厂家在PMC里面写的一个报警。
你可以查机床附带的说明书,或问机床厂家,或自己查PMC程序。
但是你这是参数丢失过的机床,可以试一下把PMC的参数导进去试一下。
另外检查一下刀架到位传感器是否正常。

wujp

楼主:
无论自动还是手动,刀架动作,但都 没有反转动作,出现1005  T — DEFECT ERROR报警,
刀架动作时,观察PLC 有刀位信号。 没有反转动作,手动时,手按刀架就顺时钟转,手一松就停下来,没有反转

楼主:
是否反转以及反转时间是不是由PLC编程设定?

网友:
是否反转以及反转时间是不是由PLC编程设定?
引用 网友A:

由机床厂家在PLC里面编写和设定。
因为你这个是FANUC的系统,机床除了系统有参数之外;PMC也是有参数的。
PMC参数主要是定时器和计数器之类的信息。

wujp

网友:
用户报警
查PMC的A0.5触发条件,逐项排除即可。

楼主:
我不太懂PMC,我手动换刀时,观察PMC,刀位信号:前一位由0变为1,紧接着后一位由1变为0(时间极短)又迅速变为1,出现1005报警。Y1.0看不出有激活(控制反转)。从电柜箱看,KA6就闪一下,所控制接触器(控制反转)没有动作。讲问各位前辈,估计到底是什么地方问题。

楼主:
请问反转时间在哪设?

网友:
一般在R地址里面。
但是究竟在哪一个R地址,就是个人的程序编写习惯了。
就像附件里的程序一样,时间继电器的参数R01676和R01679是可以改动的。

wujp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问题解决了,原来PMC参数也丢了,我手工重新输入就行了。

楼主:
机床厂家有反转时间参数,我设一下解决了刀架问题,但现在主轴转速就是初始的20多转,用MDI 、自动运行时都调不过来 。是不是相同机床参数有不同的地方,如果有,需要改哪里。或者除了参数以外还需要传什么其它东西。请各位大师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