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Pro ENGINEER 改坐标

楼主(2009-04-21):
请教诸位:在Pro ENGINEER 里如何把新建的零件坐标置为当前坐标

网友:
楼主新建零件时有新建坐标系吗?
还是使用的默认坐标系?

楼主:
新建零件时使用的是默认坐标,现在我自己因需要又新建了一个坐标,想把新建的坐标改为当前坐标

楼主:
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吧,俺谢谢了

网友:
当前参照的概念应该比当前坐标系重要,也就是说一个零件就一个坐标系未尝不可!这一点上proe和UG有很大不同。

楼主:
我们测量轮廓度的时候发现客户给我们的3D图坐标和图纸上所标示的基准不一致,所以才想到转换坐标,楼上的意思是不是说UG转换坐标比PROE方便?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考虑安装UG软件了.很感谢您给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