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这种材料是否很难加工

楼主(2009-04-21):
这种材料是否很硬 打孔攻丝是否难打

网友:
这种材料是低合金钢板,硬度一般,很容易加工

网友:
Q345这种材料就是常说的16Mn

网友:
比较好加工的材料

网友:
怎么说呢?对于国内的轧钢水平来说,钢板的致密度不如国外的大钢铁公司的产品。在采用比较差点的刀具时,(我接触过的是钻孔)会觉得比国内的材料难加工。但是应材料而言,这种材料的硬度一般不高。加工性能还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