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齿轮的问题,今天遇到一个修配的活

楼主(2009-04-21):
今天遇到一个修配的活,个人对此没有太多经验,请教各位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两个齿轮外圆一样,齿数一个是60,一个是62,但同时能用同一个主动轮驱动的情况。我怀疑是英制齿轮,不过手头没有英制齿轮的资料。请各位指点!

网友:
你说的两齿轮外径是一样的,但是齿轮数相差两齿.这个不一定是英制齿轮,公制齿轮也有可能的,但是62齿的齿轮变位系数很大,例如,两齿轮的外径是189,模数为3,60齿的齿轮变位系数取0.5,算得齿顶圆是189.62齿的齿轮,变位系数取-0.5,算出的齿顶圆也是189.两齿轮为高变位.外圆相同,齿数相差很少的情况下不一定就是英制齿轮.

网友A:
楼主请提供两齿轮的中心距,齿轮外圆.我就可以帮你确定齿轮的模数,变位系数.

楼主:
这个我也不能提供因为齿轮已经严重磨损,初步测量是M2的,直径应该在126左右

网友:
直径126,模数为2,算得齿数60齿的齿轮:变位系数取0.5.
62齿的齿轮,变位系数取-0.5.
高变位.

网友B:
变位0.5 太大了吧
高变位用的很少的了 高变位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考虑呢,版主指点一二

网友:
真是疯子,

网友:
一定是变位齿轮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问题
想想

网友: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可能这两个齿轮是同轴的,能用另一个齿轮带动,这样的话,这些齿轮就不会是高度变位,而应该是角度变位。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正如楼上所言,确实是两个齿轮同轴,用一个齿轮带动这两个同时转。现在问题解决了,齿轮外圆全部直径126,滚齿按他的样品加工,现在已经安装到机器上,运转正常。不过我还是要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0-10-09):
期待高手更合理的解释!

网友:
没弄明白问题!!!!

网友:
算算变位系数就可以了啊

网友(2013-06-03):
需要了解齿轮副的相关参数。

网友(2013-08-15):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提供两齿轮的中心距,齿轮外圆.我就可以帮你确定齿轮的模数,变位系数.

看来你是专家。。。
能看看我最近发的帖子,帮我解决一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位0.5 太大了吧
高变位用的很少的了 高变位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考虑呢,版主指点一二

应该是角变位齿轮吧,高变位齿轮实现不了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