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挖掘机液压系统故障分析

楼主(2009-04-21):
现以工程建设中使用较多的国产YW-100B型液压挖掘机为例,分析其液压系统常见故障的现象、原因及排除方法。
1)行走马达两个主油管爆裂。液压挖掘机行走马达两个主油管(A、B)经常爆裂的主要原因是,变速之后双速阀的阀芯未能及时回位,致使进油口和回油口不能联能,引起油液压力瞬时过高。此时应:
(1)适当增大双速阀弹簧的弹力。在操纵压力解除后,阀芯在弹簧弹力的作用下能顺利复位。但应注意,增大弹簧的弹力不能简单的用增长率加垫片的方法,必须以弹簧的弹力进行检测。
(2)研磨双速阀,去除毛刺,使阀芯在阀体内活动自如,无卡滞现象。
(3)操作要规范。例如,挖掘机行走过程中换档的正确操作是:无论变换任何速度,必须先让挖掘机停车,然后换档再行走。
2)行走跑偏。挖掘机发生行走跑偏时,在认定行走马达技术状况正常、履带松紧度调整正确的情况下,可作如下的分段检查:
(1)检查行走液压回路工作压力。先检查行走速度慢的一侧,从组合阀开始,拆卸限压阀上的两根油管,用堵头堵住出油口。再拆卸另一个组合阀上的两根行走油管,启动发动机,拉动有堵头的组合阀的行走操纵手柄,观察油液压力是否符合要求,再观察另一个组合阀(限压阀)的A,B孔是否有油液流出。如果油液压力正常,另一个组合阀的A、B孔无油液流出,即可认为故障不在组合阀;如果油液压力达不到正常值,说明内泄漏现象严重;如果另一个组合阀的A、B孔有油液流出,说明两组合阀已串通。能使之串通的惟一途径是梭阀,要检查梭阀的密封性或更换梭阀。
(2)如果组合阀的工作正常,可按顺序检查中央回转接头。中央回转接头处油道很多,相互之间容易串通。检查的方法是:拆卸两个行走马达的A、B 油管,然后堵死其中一个液压马达的A、B油管;启动发动机,拉动堵死油管的液压马达的换向阀,检查油液压力是否正常(要确认两只补油阀工作性能是完好的);再观察没有堵死的液压马达的A、B油孔是否出油。如果油液压力不正常,没有堵死的A、B油孔又出油,即认为中央回转接头的油道密封不好,油道已互相串通,需要修理或更换中央回转接头的密封件。中央回转接头的第二、四油槽是联通左行走马达的A、B油孔的,而第三、五油槽是联通右行走马达的A、B油孔,如果是第二、三油槽串通或第四、五油槽串通,则挖掘机行走不平常。
3)液压缸爬行。液压缸活塞杆伸出时产生爬行的主要原因是,液压缸内的密封件和缸壁的配合不好,从静摩擦时阻力变化较大造成的。这种现象通常在液压缸新组装时容易出现,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爬行现象会自然减轻以至消失。如果使用一段时间后液压缸爬行现象仍然存在,则应检查各密封件是否完好和装配正确。
4)组合阀进油短管破裂。除了组合阀的工作压力超过规定值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限速阀的阀芯在阀体内活动不灵活,有卡滞现象,造成由梭阀过来的工作油液不能正常推开限速阀,使回油不畅,致使回油阻力增加,引起瞬时压力升高而油管破裂。只要抛光或研磨限速阀,使其阀芯活动灵活,该故障即可排除。
5)动力臂油缸、斗杆油缸、铲斗油缸的活塞杆只伸出、不收进;回油压力升高,油管接头断裂,发动机负荷增加。上述故障除了阀芯在正常位置外,主要原因是由于梭阀装反所致。从分析其工作原理可知,前给予回路组合阀依照各自不同的工作情况,分别引来各自的工作压力油,通过梭阀推开限推开限速阀,打开总回油路,使整个液压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即各阀组及所有执行元件能够正常进油和回油。当棱阀装反(把梭阀上后组阀进油口误接到梭阀的出油口,而把出油口接到后组阀的进油口)时,总回油路上的限速阀得不到梭阀引来的工作压力油来克服限速阀的弹簧弹力,无法把限速阀芯推到回油位置,此时限速阀芯在弹簧压力的作用下处于关闭总回油路的位置。从液压泵输出的压力油,由于没有回路,阀组各管路的压力异常升高,造成油管破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拉动换向阀,液压缸无杆腔容积大、压力高,还能勉强推动活塞杆无法收进。由于总回油路不通,阀组及油管压力异常升高,柴油机负荷加大,只要正确组装梭阀,上述故障即可提到排除。
6)液压泵不能实现合流,挖掘机行走没有快速。在换缶阀位置正确、电磁阀的合流阀无卡滞的情况下,出现这一故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背压阀弹簧折断或弹力过小所造成的。从分析该挖掘机液压系统的结构、原理可知,在液压系统总回油路的最后一道关口设置了一个背压阀,使用权回油系统有1.2MPa的回油压力,合流阀便是利用此压力来推动阀芯实现合流的。所以当背压阀弹簧折断、回油系统的压力降低时,指挥系统没有足够的压力来推动合流阀或双速阀,因此不能实现合流、使挖掘机行走速度加快。更换背压阀弹簧,使回油压力达到正常值时上述故障即可得到排除。

网友:
好!特别适合现代的年轻工程师!推荐

网友:
其实到底什么是正确的选择呢,适合自己的就是正确的,每个人的兴趣不同,选择自然不同,只要快乐就好。

网友(2009-09-15):
我是新人,正好学习,谢谢

网友:
大家好  很高兴认识大家     有机会多沟通     人无完人   学无止境

网友:
下了,谢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