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中五种零件的维修技巧

楼主(2009-04-21):
工程机械中五种零件的维修技巧

1、发动机缸盖变形的修理我公司两台日本川崎KLD85Z型装载机,其发动机缸盖由于长期工作在高温、高压、热负荷和交变载荷下而发生翘曲变形,气缸垫从水道口处冲坏,造成燃烧室压力下降、发动机动力不足和散热器加水口往外冒水。连续换过两次气缸垫,各使用一个月后便又被冲坏。经拆检,发现气缸体、气缸盖均发生变形。气缸体的平面度误差为50μm,还符合技术要求,但气缸盖的平面度误差则达到0.20mm,此变形则为气缸垫被冲坏的主要原因。我们采用的修复方法是,由于该机盖上无燃烧室凹形,不必考虑燃烧容积的变化(燃烧室容积的变化值一般不应大于原容积的4%),采用平面铣削的方法加工了缸盖平面;在缸盖与缸体接合面的水道口处安装了一紫铜垫(该铜垫的厚度为水道口凹台厚度的1.2倍),代替气缸垫上的橡胶密封圈,然后安装气缸垫,同时采用先冷紧后热紧的方法坚固缸盖螺栓。用此方法修复的发动机,再未出现过冲缸垫的故障。

    2、干式薄壁缸套的应急修理我公司一台小松WA420型装载机,因长期在野外工作,发动机使用的冷却水中含矿物质较多,加之对冷却系统滤清器维护的疏忽,发动机曲轴箱在II缸处发生穴蚀,同时使薄壁缸套也被穴蚀,出现Φ2mm大小的孔洞,导致曲轴箱油底壳进水。考虑到该机为1992年购入的设备,发动机的曲轴,凸轮轴和缸体已达到或接近使用极限,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修复已无价值,但发动机的缸套和活塞的磨损量仍符合技术标准,无烧机油和冒黑烟现象,且发动机工作正常,油耗没有明显增加,液压系统及底盘部分仍可继续使用,且明显比国产同类机械效率高。为此,我们将原有的缸套调转180度,并在曲轴箱体穴蚀处用AB胶粘堵,然后重新组装发动机,再次运行表明工作正常。有了这次教训,在后来工作正常。有了这次教训,在后来工作中管理和维修人员都非常重视冷却水滤清器的保养。自修复至今已一年,该机仍在使用中。

    3、推土机台车架的焊接修复SH320型推土机经过6年使用,台车架由于长期受到不同方向弯矩和扭矩的作用,两台支架螺栓发生了断裂,加上又未及时发现,导致台车架小臂处断裂成两节。由于难以修复,同时得知即使购买旧件也得1万多元,为此我们决定采用焊接技术进行修复。具体做法是,先按照原状将断裂螺栓装上,将台车架组装好,将裂缝先点焊住,然后拆下并拉回车间,用支架架起30cm,在裂缝周围1m范围内用炭火加温(防止局部受热变形),使其达到120℃左右,然后用乙炔焰气割出V形坡口,使坡口深度达到臂厚的3/4处,然后实施焊接。焊接工艺如下:采用直流弧焊机,反接法(焊件接负极),J507焊条(使用前加热到100℃),焊条直径为Φ3.2mm,焊接电流根据起弧情况调节。焊后,消除应力(加热至200-300℃缓冷),并进行修磨处理。焊好后装机使用表明,质量完全符合要求。该机现已使用10个月,工作正常。

    4、装载机制动力器活塞缸的加工修复装载机上多采用双管路气助力液压式制动系统,我公司一台KLD85Z型装载机上也采用了这种制动系统。由于长期使用,一次,制动助力器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失效,查其故障原因为:助力器液压缸内腔长时间受制动液腐蚀而出现麻点,导致橡胶皮碗磨损而失效。经过查询,此产品无国产件,进口价为1.2万元。显然,若购买则经济上不合算。我们发现BJ2020型吉普车离合器修理包里的橡胶皮碗与此机的皮碗大小相近,只是外径稍小一些。再分析活塞腔尺寸后认为,此件完全可用车床加工;采用快速小进刀量加工,以降低内腔的粗糙度;进刀时调整刀架2-3度,使内壁有一定斜度;内径根据皮碗的外径尺寸定,且比其原尺寸小0.4-0.5mm。经过认真测量加工,修复后完全可以正常使用。

    5、T815型自卸车易损件焊接修复我公司有捷克产T815型自缸车共30台,在几年的使用中发现,由于该车底盘部分的国产化,底盘质量不能满足施工要求,某些配件经常发生恶性断裂,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损失。经过长期摸索,我们对该机的易损件(比如钢板吊耳、钢板卡子、弹簧钢板和半轴套管等)进行了焊接修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施焊时注意:使用直流弧焊机,J506焊条,焊前预热,焊后保温,消除局部热应力,防止应力集中。

网友:
谢谢无私奉献,楼主辛苦。

楼主:
呵呵,谢谢啊 有你的支持我很高兴,最近在江苏出差,昨天刚回来呵呵

网友:
在实践中以上故障的排除确实很关键,在技术和经验上要求较高。谢谢分享。

网友(2011-06-25):
好贴要顶起,永起不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