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熔钻需要达到多少转速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9-04-21):
谢谢高手帮忙啊.

热熔钻对主轴箱有什么要求吗?

越详细越好.谢谢啊.

网友:
我在机床展上看到过,用普通台钻加工。

网友(2009-05-30):

回复 网友A:
想了解热熔钻规格和部分参数
请联系15800521654
株洲星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位于中国硬质合金重地——湖南株洲,交通十分便利。
浏阳星火硬质合金钻具厂是株洲星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之分厂,座落于著名的烟花之乡——浏阳市龙伏镇工业园。工厂靠近106国道,占地面积6800平方米,厂房面积3850平方米。
公司主要生产经营:热钻(热熔钻)、硬质合金钎(钻)具、硬质合金盾构刀具等产品。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化工、机械、电子、有色冶炼、矿山开采、城市建设、隧道工程、地下铁路、金属加工等行业。
公司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的热熔钻产品与国外进口的质量相当,但具有更高的性价比。

网友(2009-07-31):
热熔钻规格和部分参数
螺牙孔径(mm)        热钻孔径(mm)        热钻最大穿透厚度(mm)
                标准型短钻        标准型长钻        平口型短钻        平口型长钻
公制
粗牙
部分        M3×0.5        φ2.7        1.5        2.5        2        4
        M4×0.7        φ3.7        2        2.5        2.5        4
        M5×0.8        φ4.5        2        3        2.5        4
        M6×1.0        φ5.3        2.5        3.5        3        5
        M8×1.25        φ7.3        3        4.5        4        6
        M10×1.5        φ9.2        3        6        4        7
        M12×1.75        φ10.9        3        6        4        7
        M14×2.0        φ13.0        3.5        6        4.5        7
        M16×2.0        φ14.8        3.5        7        4.5        8.5

公制
细牙
部分        M6×0.5        φ5.8        2.5        3.5        3        5
        M6×0.75        φ5.6        2.5        3.5        3        5
        M8×0.75        φ7.6        3        4.5        4        6
        M8×1.0        φ7.5        3        4.5        4        6
        M10×1.0        φ9.5        3        6        4        7
        M10×1.25        φ9.3        3        6        4        7
        M12×1.0        φ11.5        3        6        4        7
        M12×1.5        φ11.3        3        6        4        7
        M16×1.0        φ15.6        3.5        7        4.5        8.5
        M16×1.5        φ15.4        3.5        7        4.5        8.5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13661612819,陈先生

网友:
热熔钻规格、选用参数

序号
        螺牙孔径        热钻孔径(mm)        热钻最大穿透厚度(mm)        设备参数选择
                                钢        不锈钢
                        标准型  短钻        标准型  长钻        平口型  短钻        平口型  长钻        转速    (RPM)        功率
(KW)        转速     (RPM)        功率
(KW)
1        一、公制粗牙部分        M3×0.5        ¢2.7        1.5        2.5        2        4        2700-3300        0.8        2300-2900        0.8
2                M4×0.7        ¢3.7        2        2.5        2.5        4        2700-3300        0.8        2300-2900        0.8
3                M5×0.8        ¢4.5        2        3        2.5        4        2500-3100        1        2200-2800        1
4                M6×1.0        ¢5.3        2.5        3.5        3        5        2500-3100        1        2200-2800        1
5                M8×1.25        ¢7.3        3        4.5        4        6        2200-2800        1.5        1800-2400        1.5
6                M10×1.5        ¢9.2        3        6        4        7        1900-2500        1.8        1600-2200        2.5
7                M12×1.75        ¢10.9        3        6        4        7        1700-2300        2        1500-2100        2
8                M14×2.0        ¢13.0        3.5        6        4.5        7        1500-2100        2.2        1300-1900        2.2
9                M16×2.0        ¢14.8        3.5        7        4.5        8.5        1300-1900        2.5        1100-1700        2.5
10        二、公制细牙部分        M6×0.5        ¢5.8        2.5        3.5        3        5        2500-3100        1        2200-2800        1
11                M6×0.75        ¢5.6        2.5        3.5        3        5        2500-3100        1        2200-2800        1
12                M8×0.75        ¢7.6        3        4.5        4        6        2200-2800        1.5        1800-2400        1.5
13                M8×1.0        ¢7.5        3        4.5        4        6        2200-2800        1.5        1800-2400        1.5
14                M10×1.0        ¢9.5        3        6        4        7        1900-2500        1.8        1600-2200        2.5
15                M10×1.25        ¢9.3        3        6        4        7        1900-2500        1.8        1600-2200        2.5
16                M12×1.0        ¢11.5        3        6        4        7        1700-2300        2        1500-2100        2
17                M12×1.5        ¢11.3        3        6        4        7        1700-2300        2        1500-2100        2
18                M16X1.0        ¢15.6        3.5        7        4.5        8.5        1200-1800        2.5        1050-1650        2.5
19                M16X1.5        ¢15.4        3.5        7        4.5        8.5        1200-1800        2.5        1050-1650        2.5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13661612819,陈先生

网友(2012-04-21):
有关FDRILL硬质合金热熔钻工作时所需转速,请参考下表:
热熔钻加工参数   有疑问请联系:15886363786  0731-22960026   或者登录热熔钻公司网站:www.fdrill.com。

Fdrill热熔钻加工参数

螺纹
螺距or牙数/英寸
热熔钻孔径(mm)
钻机转速(KW)
钻机功率(KW)
钻孔时间(秒)
攻牙机转速(RPM)
不锈钢
M3
0.5
2.7
2800-3000
2600-2800
4500-5000
0.75
2
1350
M4
0.7
3.7
2700-3000
2600-2800
4500-5000
0.75
2
1000
M5
0.8
4.5/4.6
2600-2900
2300-2500
4300-4800
1
2
800
M6
1
5.3/5.4
2400-2700
2200-2400
4100-4400
1.2
2
650
M8
1.25
7.3/7.4
2100-2400
2000-2200
3800-4200
1.5
2
500
M10
1.5
9.2/9.3
1800-2100
1600-1800
3500-3800
1.8
3
400
M12
1.75
10.9
1600-1900
1400-1600
3200-3600
2.2
3
330
M16
2
14.8
1200-1500
1000-1200
3000-3400
2.5
4
250
M20
2.5
18.7
1000-1200
900-1100
2500-2800
3
5
200
G1/8
28
9.2
1800-2100
1600-1800
3500-3800
1.8
3
400
G1/4
19
12.4
1400-1700
1200-1400
3100-3400
2.2
3
360
G3/8
19
15.9
1200-1500
1000-1200
3000-3400
2.5
4
300
G1/2
14
19.9
900-1200
800-1000
2500-2800
3
5
270
G3/4
14
25.4
700-900
700-900
1800-2100
4
6
200

重要提示:

1.以上表格中的参数是针对2mm的材料;材料越厚,所需功率稍大,转速稍低;
2.对更厚的材料,每增加1mm,加工时间增加1秒钟;
3.
钻不锈钢时,螺牙孔径 M6 或以上的,建议热熔钻直径要大 0.1mm,并调低钻机转速 15%;
4.钻铝或其他有色金属,要调高钻机转速 50%。

网友(点评):
有关热熔钻的转速资料很详细,谢谢!

网友(点评):
fdrill热熔钻头 http://www.fdrill.com

网友:
Fdrill热熔钻 ------Thermal friction drilling tools,save time and  money.

    高温摩擦钻孔工具----Fdrill无屑挤压热熔成型钻头(简称热熔钻)是利用摩擦生热的原理,在管型或板型金属工件上钻出带有衬套的孔。

   Fdrill热熔钻头是将一个锥形工具,利用高速旋转和高轴向压力在薄管或薄板上产生大量摩擦热,刀具的温度可达900度,加工点位的温度也达到650-750度。加工点位的材料处于“超级可塑性”状态,刀具将这部分材料移位并塑型形成衬套。衬套的高度可为原工件厚度的3-4倍。

      衬套可攻牙后作为螺母应用,并且螺纹的牙数和强度都显著提高。是焊接螺母的最佳替代物。衬套同样可作为钎焊、焊接紧固或铜焊的连接口。

      Fdrill热熔钻头在钻孔过程中,均为无屑挤压成型操作,无任何钻屑。详情请看视频演示

      Fdrill热熔钻工艺可广泛用于各种黑色和有色金属,包括低碳钢、不锈钢、铜、黄铜和铝,金属材料的厚度最大为12毫米。通常情况下,热熔钻工艺适用于所有具有延展性的材料。标准钻头孔径由小至大,规格齐全,最大为25.4毫米。同时,可根据客户的需要,生产特殊规格的大孔径的钻头。

    无须专用设备,普通的钻床、铣床或数控加工中心CNC磨床均可使用。Fdrill热熔钻因其无屑加工、钻孔精准、使用寿命长的优点,特别适用于工业自动化生产。

    Fdrill热熔钻头现已广泛应用于多种行业和产品的加工制造中,包括:汽车配件、空调管道、压力容器、金属家具和货架、医疗和健身器械、阀组和热交换系统等。

    Fdrill热熔钻头具体的应用如下:
    农业水利灌溉:替代焊接联管;
    器械器具:门铰链,桌椅调平,燃气灶等;
    汽车及重型设备:燃料输送管路,底架和框架,转向轴叉,气罐,座椅骨架,通用紧固件等;
    压力容器:空压罐等,替代焊接支管;
    家具及货架:连接紧固,调平;
    阀组及热交换系统:替代焊接支管;
    医疗及健身器材:医用床,轮椅等,代替焊接连轴,通用紧固。

网友:
Fdrill热熔钻采用高硬度的碳化钨硬质合金制造,钻头的成型部分由带有四个小平面的多边形构成,当钻头高速旋转时,这四个小平面与工件材料摩擦产生的巨大热量,使材料成型。钻头设计成几乎是平的锥尖,过渡到圆锥形,然后是圆柱形。钻头的圆锥形和圆柱形部分,实际上由如前所述的多边形构成,钻头的圆柱部分决定了孔的直径。

Fdrill热熔钻头可应用于多种金属材质,可以应用于较软的金属材质如紫铜、黄铜、铝合金;也可以应用于较硬的结构钢、高型号钢和高强度特殊合金。Fdrill热熔钻头由特殊硬质合金制成,保证了钻头在高温下保持稳定和使用寿命;高超的研磨技术保证了钻头的高精度。
Fdrill热熔钻头的直径自2.0毫米至25.4毫米。
Fdrill热熔钻的尺寸大小:
(公制): M3,M4,M5,M6,M8,M10,M12,M14,M16,M18,M20的
(英寸): G 1/8,G 1/4,G 1/8,G 1/2,G 3/4。
特殊规格的Fdrill热熔钻头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订制。我们的技术支持团队将根据用户的加工要求设计并生产特殊规格的的Fdrill热熔钻头;同时也会应用户的的要求,帮助进行测试及分析。
一、根据工件的表面要求,Fdrill热熔钻头分为“标准型(圆口型)”和“平口型(划平型)” :
标准型(圆口型)热熔钻:热熔钻穿透工件拉伸成形衬套的同时在工件表面形成一个凸环
平口型(划平型)热熔钻:热熔钻穿透工件拉伸形成衬套的同时把工件表面凸环切掉 ,使工件表面平滑
二、根据工件的厚度,Fdrill热熔钻分为短钻和长钻
短钻 : 适用于穿透工件厚度在 0.8mm -3mm
长钻 : 使用于穿透工件厚度大于 3mm -12mm

网友:
FDRILL热熔钻适用于哪些材料?

不锈钢

黄铜,ZN含量低于40%
铝合金,SI硅含量低于0.5%

Top↑
若加工M8,2毫米厚的工件,需要哪些刀具?
所需刀具
DMC2-刀柄
- FD430E8-夹头
- FD0730S-热熔钻头
TM8-丝锥
DKSO-钻孔油
TOIL-攻丝油
- 注意:若表面加工要求为平型,需用FD0730SF型号的钻头

设备参数
- 转速:2500RPM
- 功率:1.5KW

Top↑
FDRILL钻头的使用寿命如何?
普通碳钢:8000 - 10000 个孔。
不锈钢:3000 - 5000 个孔。
Top↑
使用FDRILL热熔钻头,需要特殊设备吗?
不。Fdrill热熔钻头可以不仅可以与普通钻床配套使用,而且,只要达到合适的转速和功率的CNC加工中心、铣床、动力头等,均可以与Fdrill热熔钻头配套使用。
Top↑
必须使用热熔膏吗?
是的。热熔膏可以有效保护刀具和设备,防止金属黏在刀具上同时给刀具降温。涂抹量根据材料的不同类型和厚度来定。涂太多可能使钻头降温太多,影响成型孔和凸台的质量。
普通碳钢每钻5—10个孔,需加少许热熔膏于刀具上。 注意:不锈钢工件,每钻一个孔,需添加热熔膏。

Top↑
FDRILL热熔钻头可用手电钻来操作吗?
不建议。如上所述,使用FDRILL热熔钻需要达到最低的转速和功率要求,而且需要很大的轴向压力带动金属塑性成形,而手电钻的稳定性和轴向压力达不到加工要求。但在小孔径薄壁工件上可以进行间断性操作,最大孔径小于M6,厚度小于1.5毫米。
Top↑
FDRILL热熔钻头可以用在镀锌材料吗?
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因为锌和钢具有不同的熔点,这对孔和凸台的成型质量有显著影响。
根据镀锌的厚度,若厚度介于3—5微毫之间,可以用FDRILL热熔钻头。
如果镀锌层厚且不均匀,建议先去除镀层再用热熔钻钻孔。

Top↑
FDRILL热熔钻可以加工平型钻孔吗?
可以。 工件表面的突台是在钻孔过程中,将向上延展的加工点位材料重新塑形而成。对于方管和平板,平型FDRILL热熔钻头能将此突台切除,形成光滑的平面。圆管因为有弧度表面还会有残留,还需要用其他机械加工方式打磨。
Top↑
可以加工盲孔吗?
不可以。FDRILL钻头需要在钻孔底部有一定的空间以便形成衬套。
Top↑
突台和衬套是如何形成的?
均由加工点位的材料重新塑形而成,无需额外配件。
Top↑
螺纹的强度如何?
试验证明,无论是抗拉强度,还是扭矩,强度均高于焊接螺母。
Top↑
可以用普通切削丝锥攻丝吗?
可以,但不建议。无屑挤压热熔成型FDRILL钻头的特点是将加工点位的材料保留并重新塑型;而普通切削攻丝将会切除部分原材料。如一定要采用切削攻丝,我们建议先用FDRILL长型或长/平型钻头钻孔,然后再采用普通切削攻丝。
Top↑
材料的硬度会不会增高,提高加工难度?
取决于材料的碳含量。对于普通碳钢,硬度不会增高;
不锈钢硬度会增高10-15%,但若采用Fdrill挤压丝锥攻丝,加工不会受任何影响。
Top↑
热量从何而来?
由摩擦产生,无需任何额外加热装置。
Top↑
最大材料厚度是多少?
取决于钻孔的孔径和钻孔的表面要求。对于最大孔径,材料厚度可达12毫米。
根据我们的经验,FDRILL热熔钻大多用于1-3mm的材料。
Top↑
在Fdrill热熔钻孔过程中钻头头部呈暗红色?这危险吗?
不。通常情况下,摩擦产生的高温达到600度时,热熔钻头头部开始呈现暗红色。如果颜色变成鲜红色或者黄色,意味着钻头过热!这将会降低钻头寿命和孔的成型质量。
Top↑
向内拉伸的衬套太长或者边缘裂开。如何才能减少流向内的材料?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在用热熔钻钻孔之前,先钻一个小的预制孔。预制孔可以减少向内流动的材料,缩短衬套拉伸的长度,并可以防止衬套边缘开花裂开,减少毛刺。但同时也可能会减少形成的螺牙数量。

网友:
shcst7前两年发帖留的手机号码:15800521654,13661612819,陈先生,现在已经停用,需要咨询热熔钻相关问题,请联系这个号码:15886363786,陈先生。0731-22960026,QQ:1191913327,网址:www.fdrill.com

网友:
附件是:FDRILL热熔钻操作说明,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2012-09-07):
来学习下啊,新工艺啊

网友:
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