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外圆上的环槽,内孔的空刀槽怎么画?

楼主(2009-04-21):
望大侠师傅帮忙

网友:
用扫描切除。

网友:
退刀槽吗?拉伸切除或旋转切除

网友:
是不是退刀槽,如果是可以用切除。

楼主:
能不能做个具体的演示呢

网友:
首先拉伸一个圆柱,用对称拉伸。然后在中间的基准面上画一个与圆柱等直径的圆,在以垂直拉伸圆柱的基准面上画一个小圆,这个圆就是你要切割环槽的横截面,所以直径要有所切环槽大小决定,然后在把圆心与刚才画的与圆柱等直径的圆定义为重合。这样就可以进行扫描切除了。

网友:
自己看尺寸自己加上去

网友(2010-09-17):
好东西
大家要分享,为什么发一发,这么难呢1

网友(2012-10-05):
个人感觉拉伸切除方便,画个圆定义位置和宽度,感觉比旋转切除方便。

网友(2013-09-02):
旋转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