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立铣刀前角、后角、螺旋角角度?

楼主(2009-04-21):
如何测量立铣刀前角、后角、螺旋角角度?
请各位大侠想想办法,除了用测刀仪在检查还有其他检查方法和仪器吗?毕竟测刀仪太贵了

网友(2009-05-29):
如果你没有磨端齿,前角和平面后角可以在工具显微镜下测量
铲磨后角可以用千分表测量
螺旋角可以通过测量导程进行计算

网友:
楼说说的在理~

网友(2012-12-04):
用工具显微镜误差很大的

网友:
使用专门的刀具测量仪,国产的万豪也不错,还有美国的euro-tech的PG-1000.

网友(2015-03-19):
我想知道一般可以刀具要测量那个那些尺寸,用测刀仪怎么测前角,后角。

网友(2017-01-09):
测量铣刀角度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