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枪钻在不锈钢钢板上打孔打不动?

楼主(2009-04-21):
有人说手枪钻转数不够,有人说加点酱油!都不太理想!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上的大虾说的很对,我们在实际钻孔中也经常遇到。304还好点,  201 比较硬要难钻一些。加点酱油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用含钴钻头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锈钢钻孔攻牙的话,建议先固溶处理。

网友:
钻不锈钢速度一定不可以高,冷却一定要加上。不过酱油还是醋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不用这个的。呵呵

网友:
不锈钢钻孔转速不能搞高,冷却液可以用皂化液

网友:
钻不锈钢加醋最好。特别是小孔。小孔转速要高,大孔要低。

网友:
几种方法可以用一下,看看好不好。

网友(2013-04-05):
好像要加豆油呀

网友:
看楼上各位的冷却液都可以炒菜了

网友:
用蓖麻油哦,化学品商店有买的蓖麻油分析醇

网友:
之前自己试过用手钻钻不锈钢,直径4mm,反正是很费劲,各位大虾所说的冷却液到底有没有明确的啊,醋、酱油、油。。。到底哪种靠谱?求解答

网友:
加醋最好。
转速不能太高哦,钻头的刃磨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网友:
合金钻花

网友:
酱油,醋,油都上来了,盐和味精混合水行不行啊,我嘞个去,厨房可真是百宝了

网友:
冷却液就行吧,没必要加那些东西吧!

网友:
为什么要加醋了?
求解

网友:
用空心钻头就可以。

网友(2013-05-18):
钻头磨好,钻头转速不能高

网友:
冷却液和酱油、醋相比较,哪个的效果更好呢?求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