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野火版4.0中尺寸的名称怎么修改哦

楼主(2009-04-21):
我不知道尺寸名称的修改命令在哪?在修改里面只能对尺寸的其他参数进行修改,没有看见尺寸名称的修改!希望大家帮帮忙哦

网友:
头一次听说尺寸名称这个说法。。。。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是不是要参数驱动?

网友(2009-10-29):
在零件模式下,鼠标点选特征或草绘,按鼠标右键,点选"编辑",选中你想改名称的尺寸,
然后右键点选"属性"切换到"尺寸文字"选项,在"名称"中填入你想要的名称.

更改做完后,在零件上是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进入族表后,当选用这个尺寸的时候,修改后尺寸名称就会显示!

网友:
尺寸名称?还真没听说过,不过4楼的方法倒是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