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中的公差文字设置问题

楼主(2009-04-21):
小弟求教:如下图中,上下偏差的文字高度比尺寸文字65要小,这个是怎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
你量得一条直线尺寸时,在下面会出现什么多行文字什么的.参照图1

输入"M"就会出现一个对话框.你的公差是多少就输入**^**
其中"^"是按"SHIFT+6"..它是关键

完了之后参照图2.先中公差,点a/b 就哦克了.不知道你明白没有

网友:
一直不知道怎么做呢,以前直接放大缩小,看上去也蛮像的,不过毕竟不标准,谢谢。

网友:
选中 打开多行文字 字符高度里修改就好了

网友:
经过指导,我学会这种方法了,很好用,谢谢了。

网友: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网友:
修改文字吧

网友(2010-03-08):
很好,今天看了很有用,感谢二楼

网友:
在特性对话框中"公差"中有自动生成的,不用设置。如果数字已经作了修改,就不能在特性栏中生成,就必须用标注编辑命令:ED,点击要修改的标注后进入多行文字编辑器中进行公差标注。如楼主的题目:在Φ65后输入+0.2^-0.1,点选后点击按键“a/b”,点确定完成。

网友:
向2楼和10楼学习了

网友:
这种方法很经典

网友:
我还是没有搞明白。。。。。。。。。。

网友:
这是个堆叠问题,在多行文字下输入上下偏差值 中间用插入符^隔开  先选中再点b/a即可

网友(2010-07-18):
是个堆叠问题,在多行文字下输入上下偏差值 中间用插入符^隔开  先选中再点b/a即可

网友:
可以直接在多行文字中编辑,输入完基本尺寸后,直接把数字大小切换你想要的大小,然后直接输入数字......shift6.......,或者直接在文字样式中的公差设置,具体的我也没用过,不过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谢谢二楼  又学到了一组快捷键 不错~~

网友:
呵呵 这些东西我都会 真是菜鸟

网友:
在特性对话框中"公差"中有自动生成的,不用设置。如果数字已经作了修改,就不能在特性栏中生成,就必须用标 ...
引用 网友A:

   主要得学习这种,不是 总看到“学习了 学习了” 这些确实应该算基础,我一个不搞设计的都知道,有一些可以从软件里面统一设置而不用挨个修改的项目希望各位大侠指点,比如怎么引入相应的图纸模板,图纸模板能不能修改,加入自己公司的  LOGO啊 什么的  希望高人指教

网友:
2# 的  俺试过了  很实用的方法

网友:
最简单的是双击标注的尺寸,在公差一栏里面把“水平放置公差”改成“中”;在把“公差文字高度”改成“0.5”就好了,这样出来的公差是最漂亮的,如果这个尺寸是通过文字编辑写上去的,这个方法就不能用了,只能用^和a/b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格式-标注样式-修改-公差-高度比例,一般是0.6左右吧,这样就可以实现在每次标注公差时的文字高度是一样的,不需要进行人为的修改了。

网友:
可以选中标注在特性里面的公差里进行修改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我也学会了

网友:
在特性对话框中"公差"中有自动生成的,不用设置

网友:
点编辑文字,后输入+0.2^-0.1,后选中+0.2^-0.1按键“a/b”,就行了

网友:
谢谢二楼,非常实用,学习了...

网友:
标注样式里可以调整,在那个公差选项中,缩放高度栏里有相对文字的百分比。

网友(2010-08-22):
谢谢!以前一直用清华天河的
2 @2 w3 a6 g, J6 |; g不知道这种方法!学习了

网友:
这个对于学习CAD的真的蛮重要的,虽然我会但是我还是很欣慰

网友(2010-12-06):
谢谢分享
学徒呢
以前我也不知道

网友:
好麻烦啊!!还是Mechanical好用!

网友(2011-01-17):
输入公差值的时候尤其要注意符号,上偏差如果是0,下偏差是负的,那么输入上偏差的时候要空一格,才能跟下偏差对齐!

网友:
双击数值
左边会出现一个框
里面找到极限公差即可

网友:
呵呵,在標注裡面設置就可以了!

网友:
特性对话框中"公差"中有自动生成的,不用设置。如果数字已经作了修改,就不能在特性栏中生成,就必须用标注编辑命令:ED,点击要修改的标注后进入多行文字编辑器中进行公差标注。如楼主的题目:在Φ65后输入+0.2^-0.1,点选后点击按键“a/b”,点确定完成

网友(2011-02-17):
2楼,10楼正解,以前不会,一次上论坛下了CAD技巧,就会了

网友:
这种表示方法实在太原始

网友(2012-05-24):
非常谢谢,这些基本的,很实用重要

网友:
设定字高,就OK了

网友:
太久没用了,又重温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