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宇航数控仿真系统4.03最高版本(安裝求助)

楼主(2009-04-21):
南京宇航数控仿真系统4.03最高版本  爲什麽我在公司的電腦裝不了,公司電腦是1年薪買的,家裡的電腦是5年前買的,可以安裝,這個跟硬件應該沒有關係吧???
還是跟電腦系統有關係???32位/64位???公司裝的系統貌似是64位的。。。

安裝的時候會有一個 AUTONT.EXE的報警, 好像是這麼拼寫的

請老手指點

网友:
系统报警还是防毒软件报警?

楼主:
系统报警,防毒软件报警的话,应该会跳出防毒软件的对话框的。。。

我在公司的电脑上可以安装 南京斯沃数控仿真软件,这个软件主要是试用版的,一个月就用不了了

网友:
如果说软件是32位的64系统应该是可以运行的啊!

网友:
这类软件都有加密锁

楼主:
郁闷啊,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破解版本的,想有空的时候玩玩,哎~~~~~~~

网友(2009-07-04):
斯沃有无限制的下载。为什么用宇航。
软件不能用有很多种情况,你怎么就确定你下的宇航就没问题呢?
另外,如果是64位系统,不能用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