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吸油滤清器流量的确定

楼主(2009-04-21):
如题
泵的能力是280L/min 电动机功率是75Kw4级
请问滤清器的流量是多少合适?滤芯80目-100目可以了吧??
急~~~~望各前辈指导!!!!!!!!!!!!!!!!!!!!!!!

网友:
看你将滤油器装在什么地方:通常按照通流量的2.5倍选择.

网友:
关于滤芯的精度:一般液压系统的泵出处设10μm的高压过滤器,系统回油口设20μm的低度压过滤器.循环冷却系统设5μm的低度压过滤器.另外油箱的空气过滤器最好选 5μm.

网友:
请你不要在泵吸口处加吸口滤器!

楼主:
二楼:我装在泵吸油口前方,属于外置滤清,2.5倍够了吗?
三楼:我门厂的液压站是吸油处滤芯为80目,循环泵回油处为20目,空气滤清为20目的(我们的同行设备上也是这个样子)
四楼:请您说说为啥不能装的道理呢?谢谢您能告诉我哦!!!!

网友(2011-11-09):
引用 楼主:
二楼:我装在泵吸油口前方,属于外置滤清,2.5倍够了吗?
三楼:我门厂的液压站是吸油处滤芯为80目,循环泵回油处 ...

不要在泵吸口处加吸口滤器!可能是说产生压差打的滤清器不能装。

网友:
不要设计,万一哪天吸油不通畅,油泵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