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列圆柱滚子轴承,内径430-450的轴向油隙---请教

楼主(2009-04-21):
我想要查点资料,但差不出,在这里请教各位,我要四列圆柱滚子轴承,内径430-450的轴向油隙,在这里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应该在0.21~0.31mm之间。

网友(2010-08-20):
这个应该有标准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该类型轴承只有径向游隙要求及标准,没有轴向游隙一说。

网友:
回复  kecin

    该类型轴承只有径向游隙要求及标准,没有轴向游隙一说。
引用 网友A:

网友:
虽然成品检测的时候是只是检测径向游隙,但设计的时候肯定有轴向标准的要求的

网友:
圆柱滚子轴承只讨论径向游隙,具体游隙值应根据安装情况选取,需考虑紧配合和热膨胀的影响

网友:
FAG型录上面有。可以查找,很详细的

网友:
目前的四列圆柱滚子轴承各形式型号都没有轴向游隙!

网友(2010-09-26):
SKF的综合样本上单列和双列的有轴向游隙值。可惜无四列的。

网友:
圆柱通常有使用end play 而不是axial clearance, 反正对应的中文查不多意思。
主要是考虑热膨胀或装配的要求。这个数值通常不会在样本里,要找轴承生产商去查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