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找不到专用的扳手,怎样松开和拧紧大螺母

楼主(2009-04-21):
变速箱轴头有个大螺母,需要松开,没有专用的扳手,除了在做一把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借把水管工用的管子钳

网友:
还可以根据螺母尺寸,自己用气割或其他方法做一把“呆扳手”应急。

楼主:
借把水管工用的管子钳
引用 网友A:

螺母周围几乎没有多少空间,管子钳进不去。

楼主:
还可以根据螺母尺寸,自己用气割或其他方法做一把“呆扳手”应急。
引用 网友B:

能够受力的地方大约8mm的对称槽,手边能找到的材料强度都不够,一用力就弯了。

网友:
不知道多大的螺母?
如果螺母不再需要或者可更换,可做破坏性的拆卸,比如在螺母侧面打个眼,插根小铁棒使旋转。

网友:
如果螺母比较大,可以打孔,插入钢筋拧或焊接一个比较小的螺冒呢。

网友:
用铁棍或钢板剔就可以,

网友:
是开槽螺母吗? 可以用簪子敲开。

网友:
这么麻烦不如去买工具了

网友:
用钢管根据螺母尺寸做一个套筒。

网友:
自己焊或者割一个呢?

网友:
1、用钢板割一个,然后强韧化处理一下。
2、用手锤扁錾打开。

网友:
我以前都是用榔头加凿子砸开的,一般的工具放不进去。
这个细牙螺纹,砸松了手就可以拧下来。
装的时候最后也是砸紧的。

网友:
用管子钳比较方便,也可以做一把简单的扳手。

网友:
用钳工zai宰子直接梯下来~~
如果很紧,先加热在用钳工宰子梯~~

网友:
先打点油润滑一下,再用锤子震动震动,在大螺丝上钻个8毫米大的孔(不要钻穿)用洋冲类,的硬杆套在孔里敲松大螺母。装时也一样

网友:
楼主不能拍个照片吗?
这样大家看到了也好作分析

网友(2009-06-01):
电焊斜焊两铁棒后,两锤同时打出。

网友:
同意楼上的,螺母很大的话,你就直接焊两个对称钢棒在上面,用锤子或加力套筒去解决!

网友:
焊接一个螺母,在拧紧或则拧松

网友:
焊个小一点的螺母吧

网友:
我们有专门的工具可以联系我。

网友:
1. 首先用锤子对着螺母轴向敲一敲,增加间隙,对于生锈的螺母螺栓这样做很有效。
2. 采用冲头对着螺母侧面冲击,冲击的时候要正转翻转冲击,目的是为了让其松动。
3. 然后用力冲螺母侧面,直到松动卸掉。
   根据上述步骤反复进行后仍不能拆卸的,要做一些辅助,比如说焊接附件、打孔的方式外接外力扭臂进行拆卸,如此还不行的话,破环性切掉。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有需要买专用工具可以找我。QQ:43092195

网友:
扭力扳手吧?野蛮拆卸不好的哦

网友(2009-07-01):
钳工都会处理
只要用钝的扁铲,在螺母的六楞处沿其松脱的切线方向用手锤敲击,震松螺母,用手松下即可。

网友:
好办啊,变速箱轴端的大螺母是内六角的吧,那你就用一个更小的外六角去加一个手柄就做成一个板手了。

网友:
提前用油润滑,如煤油、干油、液压油也可。这样作后,到时好拆卸。
实在不行,两把枪:

网友:
锤子+铜棒直接敲

网友:
用榔头加凿子打吧

网友:
找一根粗点的钢管,最好能和螺丝真径大点,然后用大锤打几下就可以轻松的拧下了.

网友(2009-08-08):
铁管---气焊加工--六边形--套筒

网友:
给你一人行而有效的方法:用电焊焊一根加长的钢金到螺母上,就可以拆下来了,装的时候装好以后再用电焊将钢金吹掉就可以了.我们经常用这种方法.

网友:
焊一个加长套筒

网友:
该不会是圆螺母吧?有专用板手拆。

网友:
你应该说明那个大螺母是六方的,还是圆螺母,才好选择合适的方法。

网友:
先往螺纹处点一点儿润滑油
再用气焊加热,要注意加热温度
再用锤子敲打
然后用扁铲、锤子打
反复2--4部
应该能行

网友:
使用管钳子

网友(2009-09-13):
如果螺母比较大,可以打孔,插入钢筋拧或焊接一个比较小的螺冒呢。
引用 网友C:

好主意,学习了

网友(2009-10-17):
用3楼的方法,厚点的钢板

网友:
你用轴头扳手试下啊  不知道你说的那个螺母是多大的

网友:
榔头加凿子就可已了

网友(2022-03-07):
支持17楼的办法

网友(2023-07-28):
买专用工具,市面上奥工具很多,

网友(2024-08-18):
大的用榔头

网友(2025-02-11):
链条扳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