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BMP,JPG的图弄进去然后描轮廓

楼主(2009-04-22):
怎么样把图弄进CAD。。然后用SPLINE照着图描出线条,再把图去掉。。
我以前有看过一个人弄过。。
例如:一张图片上有个美女,然后我要在CAD里面描出这个美女的轮廓。要怎样把图导入。然后是不是该用SPLINE照着轮廓画,再把图去掉,而留下那个线条。

网友:
大体是这样的。不过不适合机械零件,因为不能保证比例。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不过不知怎么操作

网友:
你可以在CAD中使用“插入----光栅图像”,然后选择你要描的那张图片就可以了。
至于图像比例,你可以在插入图像之后,用比例缩放命令,也可以在插入光栅时直接输入比例因子。

楼主:
你可以在CAD中使用“插入----光栅图像”,然后选择你要描的那张图片就可以了。
至于图像比例,你可以在插入图像之后,用比例缩放命令,也可以在插入光栅时直接输入比例因子。
引用 网友A:

呵呵,应该是这样的,我去试下。不过光栅图像是什么概念啊。

网友:
我理解光栅图像意思就是像素图像,不是矢量图像

楼主:
怎么把光栅图像删除啊。

网友:
你把光栅图像导入进图像里,选择用一种颜色的线把图像描出来(例如:绿色),然后在工具----快速选择中选择绿色的线把所选中的线移动出光栅图像的范围,然后删掉光栅图像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试了下,知道了。跑到光栅图像外围再选光栅图像。不然如果鼠标在光栅图内部的话是选不了光栅图的。

网友:
插入光栅图像,描出轮廓后再把图象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