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算精通CAD呢

楼主(2009-04-22):
经常看招聘上面写:精通CAD等绘图软件
什么样才叫了解?
 什么样才叫熟悉?
什么样才叫精通?
跟制图速度有关还是跟对制图规范的把握有关?

网友:
你如能熟练二维、三维,还只是会运用而已。要能做到能对CAD进行二次开发,就算精通CAD了。惭愧的很,本人目前还仅在初步了解阶段转圈圈。

网友:
唉。。。。俺连基础都还没摸到了!有谁知道方便又快捷的测量一条连续曲线的长度吗????找了好久都没人回答我

游客

网友(2012-06-08):
选择这条曲线,用 li 命令

网友(2009-05-05):
现在所谓精通CAD一般是指制图和速度,以及一些常规的设置吧。当然如果精通二次开发的话,则更好了

网友(2012-04-21):
请问楼主啥是CAD二次开发

网友:
刚入门的在这方面还不太懂

网友:
下学期就开始学了,先了解下

网友:
CAD软件都是工具,只要熟悉使用方法就可以了,学习设计还是要把机械基础的一些理论学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