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轴承和NJ轴承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04-22):
请问NU轴承和NJ轴承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
我平时都是这么记得:

NU, 有两个双当边,是在外圈,所以截面象是字母"U"

NJ, 有内圈单当边,截面象"J",外圈同NU

网友:
用这个轴承的朋友你可得当心了!
NU是内圈无挡边型的
NJ是内圈单挡边型的
NUP是内圈单挡边另一边带平挡圈型的,
选错轴承的话会吃大亏的!我以前犯过这样的错误:明明要用的是NUP型的,甚至自己也知道是这类轴承,可是没搞清楚含义,开出去采购清单是NU型的,装配时我不在场,我以前是装在连杆上用的,结果连杆像跳舞一样!哈哈哈,想起来觉得搞笑,都是粗心惹的祸!

网友:
如果不考虑轴向力或轴向窜动,随便那个都行!

网友:
谁知道NU2轴承?

网友:
楼上的是SKF的叫法

网友:
NU, 有两个双当边,是在外圈,

NJ, 有内圈单当边

网友(2010-08-12):
找个FAG的目录看看,都知道了,都是常规的,FAG的圆柱滚子轴承做的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