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DP什么意思?

楼主(2009-04-22):
PLC中DP什么意思

网友(2009-07-31):
自己看相关的编程手册啊

网友:
是否
. d& }, `4 A3 k: n8 Wprofibus dp

网友:
DP 是西门子总线通讯的PROFIBUS中的分布式IO

网友:
西门子自动化系统中的接口协议,分布式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2009-09-12):
接口地址  通常用于扩展模块 应该有两个能调的圆盘 代表个位 和十位。

网友:
PROFIBUS-DP是现场总线技术协议,与FF总线(基金会总线)都属IEC的现场总线技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