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钻孔工艺问题!急!

楼主(2009-04-22):
现有一工件要钻孔,8个中心距为540的销子孔,孔内径要求是25+0.021,要求比较高,工件硬度有HB300,厚度35MM,通孔!现请教各位高手指点,该用什么工艺加工此销子孔?(钻--铣(镗)--铰???)不知道刀具要怎么选择???加工设备:数控龙门钻!菜鸟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知道8个孔的位置度要求是多少!位置度不高的情况下用钻+铰就能保证Φ25+0.021
若位置度要求高则只能钻+镗了

网友:
支持汉武大帝

楼主:
感谢汉武大帝的指导,位置度0.15,我怕钻的话粗糙过大,再直接铰的话达不到要求,请教钻用多大的,铰刀用多大的合适?镗的话又镗到多少合适?用镗换成铣可以不?给铰刀留多少余量呢?2丝的公差还真没有做过,在这献丑了!!!

网友:
楼主:HB300硬度换成洛氏硬度HRC32.5,尽量不要选用铰刀

楼主:
感谢冰雪钱的回复,请问你的意思是硬度太硬铰刀铰不动吗?那是否有更好的建议呢?

网友:
中心钻定孔位置→直径24钻头钻孔→直径24.8钻头扩孔→直径25+0.01/+0铣刀铣孔(定制)

网友:
位置度要求不高,楼主发个数控龙门钻的照片看看,这种设备还没有见过,
保证孔径的话钻扩铰完全可以达到
冰老大的想法是用铣绞刀的形式加工,这样很好
但是我感觉合金铰刀也可以完成\
楼主只是加工8个孔,建议直接买现成的合金立铣刀精加工
供参考

楼主:
再次感谢同城无锡老乡版主冰雪钱的指导,不过这铣刀貌似不太好搞啊,25零位公差,铣出来不会变大吗?

网友:
我们有个特急件就这样搞过,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