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的铁条用什么弯?

楼主(2009-04-22):
如图所示,为8的铁条,请问用什么方法加工比较好?
要不要做模具?

楼主:
做了个单纯的冲压模具,没用,弯角处变形大,拉伤严重,搞不到直角!
热弯不好控制长度,23太短了!

网友:
三通管如何冲压出来,这事想明白了,你这个问题也就有答案了。

楼主:
三通管如何冲压出来,这事想明白了,你这个问题也就有答案了。
引用 网友A:

就是没有搞过这些啊!
这个是实心铁条,不是空心的!

网友:
先折弯再切料

网友:
做了个单纯的冲压模具,没用,弯角处变形大,拉伤严重,搞不到直角!
热弯不好控制长度,23太短了!
引用 楼主:

其实可以将你的模具示意发下来,介绍一下,这样大家可以提改进建议
我想你肯定是想一次成型,两处折弯。
建议分两次,一次折一边,还用冲压模具,这样可以搞到直角,甚至小于直角,以控制回弹量。
拉伤问题可以考虑用滚动代替滑动,或者在工件与模具之间加介质。

网友:
楼上的建议很好,仔细考虑一下。

楼主:
其实可以将你的模具示意发下来,介绍一下,这样大家可以提改进建议
我想你肯定是想一次成型,两处折弯。
建议分两次,一次折一边,还用冲压模具,这样可以搞到直角,甚至小于直角,以控制回弹量。
拉伤问题可以考虑用滚动代替滑动,或者在工件与模具之间加介质。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模具类似剪刀方式冲弯,一次冲一边,这样的方式冲压变形很大,拉伤严重,
而且不直角,
还有什么方式的模具方式呢?
有什么现成的可以参考的吗?

网友B:
我们的模具类似剪刀方式冲弯,一次冲一边,这样的方式冲压变形很大,拉伤严重,
而且不直角,
还有什么方式的模具方式呢?
有什么现成的可以参考的吗?
引用 楼主:
数量大不大?很少用折床折算了。开模具的话,用滚轮比较好。

网友:
使用开口宽度小于或等于45mm的下模兴许可以,但会有很深的压痕,而且因为下模小,折弯的R角也比较小,会使工件的外形尺寸偏小,而且需要较大的折弯力。

楼主:
数量大不大?很少用折床折算了。开模具的话,用滚轮比较好。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结构图啊?
不知道怎么样子的!?

楼主:
使用开口宽度小于或等于45mm的下模兴许可以,但会有很深的压痕,而且因为下模小,折弯的R角也比较小,会使工件的外形尺寸偏小,而且需要较大的折弯力。
引用 网友D:

折起长度只有23,比较短!

网友:
做一个简易的手工弯曲 模就可以解决了,只要把弯边放长点,弯好后在切掉就好了,我们经常做的

楼主:
做一个简易的手工弯曲 模就可以解决了,只要把弯边放长点,弯好后在切掉就好了,我们经常做的
引用 网友E:

少量可以啊!大量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