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图形粘贴到word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4-22):
各位前辈:
     请教一下,cad的图形在粘贴到word文档之后,图形没了,变成了“EMBED AutoCAD.Drawing.16”,这是为什么呀?帮帮忙,解决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
你在cad中先调节图形比例,然后选中图形进行复制,并粘贴到word中,右击图形打开图形编辑器,编辑一下就能用!
双击图形可以链接到cad

楼主:
我现在就是那么做的,以前word里显示的是图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所有word里的cad图都变成“EMBED AutoCAD.Drawing.16”了,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