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发,数控专用系统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9-04-22):
我们改了两台专用的数控系统,其中一台用着还可以,但是有一台,出现了奇怪的现象:
1、试车一个工件,测的尺寸,比实际想要得到的尺寸大50丝,在刀补里减了50丝,然后开始加工,成品,比实际尺寸小了50丝,也就是说,不 加刀补,车出的尺寸是正确的。例如 试车 理论尺寸149.3 实际尺寸149.8 刀补减0.5     成品 理论尺寸 147 实际尺寸:146.5。重试另一工件:去掉刀补,成品实际尺寸和理论相符。
处理方法:
以为是控制卡的问题,两机互换控制卡,故障依旧。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将机械联接环节再查一下,尤其是否存在滚珠丝杠窜动(轴承的轴向定位情况);另外就是刀补与编程的参数设置里,确认下直径、半径编程是否设置混乱

网友:
我也觉得是否直径半径设置不当。。。

楼主:
所有环节都查过了,除丝杠副没有检查.

网友:
感觉楼主所说的“症状”貌似车床上的“让刀”。
建议楼主着重检查一下滚珠丝杠与丝母及与中拖板的联接。

网友:
如果是刚性不足,那误差会和进给速度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很稳定,那和机械就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
在刀补里减了50丝,然后开始加工,成品,比实际尺寸小了50丝.....

网友:
一个程序中同时车两个或三个台阶一起测量,有可能是半径量和直径量混淆了